电动机

楼主(2009-12-11):
有谁 知道充水式潜水泵,怎么 修啊《绕组》和普通潜水泵一 样 ?用什么绝缘材料包扎接头啊?还 有 怎么放线啊 ,和普通的一样
维修时应该注意什么 呀 ?给我 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重新绕线那得看电机的结构

楼主:
能有 什么 结构啊,不 就式 园的 。我 是想问用什么 绝缘材料包扎接头,放线的时候是一相一相的放还是交叉的放。还是掏绕了 。维修时还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B:
说的不清楚,什么是掏绕

楼主:
就是一下绕一相的中间没有接头,然后在放。

网友C:
绕好线圈采用层叠式下线,中间用绝缘纸绝缘,接头用焊锡焊接

楼主:
那接头用什么绝缘材料包扎啊?

楼主:
充水式潜水泵接头用什么包扎 啊?星点

网友D:
水浸式潜水泵吧

楼主:
哦,是啊。用什么绝缘材料啊

网友E:
用防水胶布包扎接头。

网友F:
绝缘材料:用防水绝缘漆包线直接绕。。

网友G:
接头热缩管或黄腊管都可以啊  常用的绝缘漆 E级

网友H:
不知道的不要乱讲啊
人家讲是水侵式潜水泵 整个线圈绕组是泡在水里的 水封主要保护轴承不让进水 。下线的话你要有一定的功底 下连把绕组不是很好下线  可以剪断更快些 因为有一层塑料保护着漆包线所以不能敲打绕组整形 绕线时把绕组长度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放大些 方便整形下线
绝缘处理用的是一种自粘胶带 弹性很大可以拉很长具体名字我叫不出了也是什么聚乙烯材料。下这个电机主要是细心 又细心 。下线前把所以线丢到水里用兆欧表测量绝缘 绕好线把时再次丢到水里测量 绕组下完后再把整个电机定子丢到水里测量 到此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基本上是算成功了 接线处理好就行了  我觉得用AB胶 就是哥俩好处理接口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没有试过

网友I:
用丁基自粘带处理绝缘。

楼主:
谢谢了,你讲的详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人家讲是水侵式潜水泵 整个线圈绕组是泡在水里的 水封主要保护轴承不让进水 。下线的话你要有一定的功底 下连把绕组不是很好下线  可以剪断更快些 因为有一层塑料保护着漆包线所以不能敲打绕组整形 绕线时把绕组长度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放大些 方便整形下线
绝缘处理用的是一种自粘胶带 弹性很大可以拉很长具体名字我叫不出了也是什么聚乙烯材料。下这个电机主要是细心 又细心 。下线前把所以线丢到水里用兆欧表测量绝缘 绕好线把时再次丢到水里测量 绕组下完后再把整个电机定子丢到水里测量 到此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基本上是算成功了 接线处理好就行了  我觉得用AB胶 就是哥俩好处理接口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没有试过

绝缘高压自粘带,拉伸百分之200后,进行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