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12-11):
有谁知道怎样用西门子plc-200通过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200的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提供Q0.0、Q0.1两路高速脉冲,通过编程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谢谢,有相关的控制例程吗?还有pto-ctrl ,pto-run.两个指令都要用吗?为什么在pto 向导里结束位置不能设为负数?如不能设为负数那么反转怎么控制?急切等待回答

网友A:
反转就要靠一个输出点控制方向,直接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的DIR

网友B:
脉冲控制,先确定电机的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双脉冲。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从没没有见过 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器,明天考试有这方面的内容,编程加实际操作,有一点我不明白pto-ctrl 初始化的命令是否是必须要用?

网友A:
PTOx_CTRL子程序(控制)启用和初始化与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合用的PTO输出,请在您的程序中只使用一次,并且请确定在每次扫描时得到执行。请始终使用SM0.0作为EN的输入。

网友C:
用S7214DC/DC/DC做步进控制

网友D:
有机会自己动手做一下就深刻了。现在你只能理论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