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接好后,电表不转,最后,老师傅去查说是电表坏的,那么怎么用万用表查电表是坏的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用表量了么,是互感式的。还是直接的?

网友B:
如果接线正确,用了电电表又不转,那肯定是表出了问题

网友C:
是模拟表还是数字表?

楼主:
是互感式的,数字表

网友A:
那你就那表量电压线圈是否好的在看电流线圈是否好的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