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想问一下各位:
   Windows.xp/ce/2000/2003/98等操作系统用什么处理器才能运行呢?

网友A:
除了WINCE支持一把的CPU之外还支持ARM的sh4等其它指令集的处理器
其它的系统都只支持X86架构的当然工控的几十M到几个G的都可以 看用户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