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9-12-11):
我单位一平板输送机,电机是2.2KW的。最近热保护经常跳(6A),有时候空开也经常跳(10A)
后来把热保护换成8A的,空开换成20A的,运转时电流表掐电流正常,可空开还是经常偷着跳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网友A:
可能是轴承等机械故障。也可能是线接触不好。

网友B:
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可能是过电流引起的

网友C:
空开跳了,热保护跳了吗?
如热保护没跳而空开跳了,可能是空开质量有问题。

网友D:
用钳行电流表卡一下电机的电流是不是过载

网友E:
热继电器没有条吧?要是只是空开跳的话,应该是线上有间断性短路了,你差一下线上吧。用摇表

网友F:
跳掉的话肯定是过流了,跳了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否则就烧电机了。

网友G:
看看空开有无质量问题,如没题,就要查线路了

网友H:
热继、空开都换过了,还是仔细查一下电机吧

网友I:
我感觉有可能是电机轴承原因

网友J:
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的是什么机械结构?有可能频繁启动时,瞬间过载。我们单位的电机的输出是链传动,带动平辊,载着40公斤以上的重物,有时就过载。

网友J:
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K:
你线路有毛病。

网友L:
不应该换,查查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热继、空开都换过了,还是仔细查一下电机吧
还是仔细查一下电机吧

网友N:
机械部分大概有问题!

网友O:
可能是过电流引起的

网友P: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传动部分出了问题,造成电机瞬时过流,从而使空开跳闸。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线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Q(2010-01-13):
这种问题 1.一是空开,热继2.是线路 3.是电机 看你的检查细不细了

网友R:
看空开调额定电流没有,有的话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S:
我们也曾遇到过,是机械的有转动死角问题。一般发生在输送类设备上。

网友T:
负载过大了吧,应该有具体的故障存在,还是好好检查一个,减少损失啊

网友U:
电机或电机负荷的问题,用钳形表长时间卡一下电流应过流。再是热继电器不可过大,应为额定电流1。05倍。否则烧电机。

网友V:
不明白,楼主都说了,用电流表在运转时掐电流正常。那就不会是负载有问题了,怎么还用这么些人说负载的问题。这肯定是空开不好了。质量不好。除非卡电流的电流表有问题,不用怀疑负载。

网友W:
线路上可能存在接触不良,造成缺相,还有就是负载存在问题

网友X:
兄弟,你把电机的接线盒打开,里面的接线估计有一根铜丝把绝缘胶带扎破了,电机一振动就有可能碰壳,不细看一般还看不出来。。

网友Y(2010-03-01):
轴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Z:
轴承可能有故障。电机发热吗?不能随意加大开关电流安培数

网友O:
还是仔细查一下电机吧

网友AA:
把电机接线盒打开,拆掉电机电源线,紧固一下电机引出线,就会没事了。我前一段处理过这样的问题,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AB:
空开质量好不好的
热继电器有没有跳啊

网友AC:
估计哪里线路接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