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前天我们有一个变频器的precharge电路板烧毁,不知何故?很郁闷。请教各位高人,变频器中precharge的作用是什么?最好用比较通俗的话说明,谢谢

网友A:
precharge电路板?
我不懂英文的,是不是有英文含义在里面?如为电气术语缩写字符,怕一般懂英文的也对付不了。
另外,可能为厂家设计人员自行标注,不一定通用的,真的是一句“外文”,只有该厂家设计人员能够翻译出来,其它人,无论水平高低,是不明其意的。
不要在一串字符上郁闷,了解这块线路板是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就行了啊。

网友B:
预充电电路,就是小电流充电,达到电压后,将预充电电路切断,这样减少对充电电路的冲击,延长变频器的使用.主要是通过限流电阻,断路器相位判断等元气件.

楼主:
你的确是一个高人,跟资料上说的一样。三相整流后的直流是先到预充电电路的入口还是和预充电电路并联?只是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最好能配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