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想学习西门子的SCL语言,想请大家给推荐本学习西门子SCL语言的书本!

网友A:
我给你出一招!就用西门子的软件先用LAD编写程序,然后再SCL查看,或者反过来!不到咱看看的手册!学习效果很明显啊……

网友A:
不懂再看看手册!不好意思打错啦

网友B:
楼上的哥们麻烦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对人家负点责好吗?你用LAD转一次SCL给我看看?SCL是结构化编程语言,基于PASCAL语言的高级语言。楼主可以去看看IEC61131-3里面的ST

网友C:
在PCS7编程中, 通常使用SCL语言来编写功能块类型(Block Type), 然后编译成具体的FB块!

在STEP7编程中, 很少见到有人用使用SCL语言来编写功能块!

网友D:
用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用的好就行了。呵呵

网友E:
呵呵
这方法还真不错!
伙计!可以交个朋友嘛?QQ344366187

网友F:
精华加给应得的朋友。
对热心的朋友需要鼓励,你们还要努力啊!

网友G(2010-01-12):
^_^,各位何必呢,那位仁兄只是把SCL和STL搞混了而已!!!

网友H:
S7-SCL是一种类似于Pascal、Delphi的高级编程语言,所以只要接触过Pascal、Delphi、vb等编程语言者,实现S7-SCL语言的快速入门是非常容易的。这种语言适合于处理复杂的逻辑和大量的数学运算,由于其具有高级语言的编程结构,因此和S7的STL语句表编程方式比较起来有着更加方便的控制方式,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必须使用语句表的地方,我们均可以考虑使用SCL。

网友H:
另外,S7-SCL语言和LAD语言结合起来应用比较实用,纯逻辑的东西可以考虑用LAD语言;复杂的逻辑、控制策略、配方和大量的数学运算可以考虑用S7-SCL语言,本人在实际工程中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I(2010-03-04):
二楼要是能实现,就有人给你加精了。。。

网友J(2011-08-04):
乱点鸳鸯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