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我公司有个探照灯1000W的合上开关能亮两三个钟就自动灭了,是为什么,请教各位大哥!
    一个镇流器.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一起的,

网友A:
探照灯是不是感应式的,我们这的路灯就是这样

网友B:
灯灭了以后,灯泡里是不是还有一点亮啊?

网友C:
保护了,查下有东西坏了,用替换法查

网友D:
是热保护吗?

楼主:
是感应式的,可是我用同样的灯换一个镇流器就可以了,是为什么了,难到是哪个镇流器老化了吗,你们可以跟我解式一下吗,为谢!!!!!

楼主:
没有热保的

网友B:
现在好了没有啊?

楼主:
好是好了,但是作为一个电工一定知道的原因了,就没热保护的,
就一个镇流器和一个电容。电阻

楼主:
大哥们,能给一个满意回
复的帖子吗?为谢!!!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好了就对了,挺简单的。

网友B:
工作方式和莹关灯的一样。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网友F(2010-09-21):
稳定输入功率和输出光通量:高品质产品有良好的稳压性能,在电源、电压偏差很大时,仍能保持光源恒定功率,稳定光照度,

网友G:
同意18楼的说法,与电压波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