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电源问题

楼主(2009-12-11):
请问FX1N32MR输出24V电源容量是多少呢?本人想接24V10W的负载不知可不可以?谢谢

另输出端可否加380V电源?如COM2接一相线,Y2接一相线这样是否能行的通?谢谢

网友A:
COM2接相线,Y2接另一相线,那380V电压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A:
另外,24V电源负载电流为200mA。

网友B:
FX1N32MR是继电器输出型的,能控制交流380的,但电流不能太大,最好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24V10W的负载大了

网友D:
可以接交流380

网友E:
COM2接一相线,Y2接一相线这样是行不通的/   Y2输出的话  COM2的相线不是和Y2相线短路了?

中间有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F:
1、FX1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2007年12月发行版 P64页右边第二行。这样写到 24+、COM端子可以作为传感器供应电源400mA/24V使用。
2、每一个COM端都有对应管的Y输出如(FX1N-60MR-001的)COM0-Y0 、COM1-Y1、COM2-Y2-Y3、COM3-Y4-Y5-Y6-Y7.......  因为是继电器输出交直流都可以使用,每一组成可以接不同的电源 DC24、AC100 、AC220、AC380 都可以,COM端和Y之间只是继电器的常开所以电源经COM端到Y端后要接负载(电磁阀、继电器等)然后接电源的另一端。
3、不过如果电压过高建议外接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

网友G:
呵呵;24V电源你还是用外部的开关电源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看了以后我决定用中继转换控制380V负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