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1):
近日见了个电机,是个4/6/8 60槽的多速电机,想重新绕制,可惜手头没有资料呀,那位有资料可否给张接线图呀?多谢了。
实在不行,淘宝购买也可以呀,只要价格合适。
在线等呀,大侠帮忙。

9042720@qq.com

网友A:
是不是靠改变磁极对数调速的,三个速段,应该磁极数为2、4、6

网友B:
什么型号的电机?
说的具体点

楼主:
型号没有记住呀,就记着了是个4/6/8 60槽的多速电机,主要是绕好后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B:
你现在绕好了?节距多少啊?几匝啊?双层的吧?

网友B:
你说具体点,我可以帮你。

网友C:
三速电机应该是两套绕组 一个双层绕组 可以通过接法变成2种速度 另外的就是独立的一层绕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