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跳闸

楼主(2009-12-12):
今天遇到一个让人很纳闷的事,工厂的三相四线漏电总闸突然跳掉却怎么也打不上去,总闸后面的三个分开关全部关掉也没用,同时也把地线断开,认为是漏电造成的。但还是没用。后来又把输出的线拆了就不跳。
   刚开始认为是总开关出问题了——里面的漏电电路检测故障。买来了一个,换上也不行,那真是郁闷啊!没法了,仔细想了下,只有零线了,三相线都关了,只有零线是通的。把三个分开关的零线一个一个的排除终于发现了有一个开关的零线一接上就跳。查了下原因,就是零线与地线短路了,可能有一部分电流就通过了地线回流到了大地,所以就出现了漏电。

网友A:
呵呵,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零线接地也是会跳的

网友B:
学习了
这种状况我们也发生过

网友C:
见得多,就会有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得多,就会有经验了。

网友D:
一般来说工厂动力柜不要求一定要装漏电开关有的设备要求接地接零,照明电路是要装的

网友E:
我们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将情况

网友F(2010-01-15):
零线与地线短路,经常出现。

网友G:
樓房就這樣,一旦零線與地線接觸漏保就跳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