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三相电机380V改成单相电机220v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单相电机是一启动绕组一运转绕组,那吧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的转矩会减少多少?假如电机是星接改成单相的话需不需要改成角接?电机的转速会变多少?发热量呢?同功率电机电容的选择和单相电机电容的选择是不是一样?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有讨论过,搜一吧

网友B:
三相异步380V电机改单相得功率必须小,最好1个千瓦以内,别的问题网上找,或查《电工维修XXX问》

网友C:
螺丝刀楼主有收获吗?

楼主:
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要用220V ?三相380V电机改单相电机,要是单相380V加电容电机会烧还是怎地??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