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变频器开关电源坏了,变频器显示什么?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应该不会显示了吧,处理方法:修理开关电原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对应有不一样的 错误讯息指示
你都 知道问题
那不就可以解决

网友C:
朋友建议你看一下此论坛中咸老师发表过的关于《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检修五例》的文章,肯定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C:
补充一下,还有咸老师发表过的博客文章《开关电源的检修思路和检修方法》,两者从开关电源的典型电路图、原理、故障分析的思路、步骤和方向都做了较清晰详尽的阐述。

网友D:
如果是对变频器不那么了解我建议你送外维修,以勉扩大故鄣范围.

网友E(2011-01-06):
正在学修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