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FANUC oi mate tb  F 进给不执行 也不报警
 用GO 指令 X 轴 Z轴 都 可以 运动  G1 指令 不运动 F 给了的
改为G98 还是不运动
有没有办法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主轴转速没有达到指定的速度。检查一下主轴编码器的皮带是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