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以前做过,但是有PLC,GX DEVELOPER可以新建工程,没有PLC,应该可以建新工程吧?但是只能打开工程,新建按键无效了?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没安装好的原因?

网友A:
安装时是不是选了监视专用

网友B:
应该是选择了监控。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把监控专用的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D:
是楼上几位说的原因,和有没有PLC没关系

网友E:
安装时,默认就好,不要勾选其他项

网友F:
默认就好

网友G:
呵呵;这个问题很多初次安装的人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A:
不知三菱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对,安装时不能勾选监控,默认安装,最多勾选MEDOC文件读入和读出即可。

网友I:
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提示,我当时很正常的就没有选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