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设备上面有两个两个,每个马达都有4个碳刷,是步进马达还是伺服马达,说实话这两个概念一直没有搞明白,可不可以用其他的驱动卡进行测试。

楼主:
求助,这是什么马达,怎么控制的,能不能用驱动卡进行测试
马达为贴片机上面的,有时候会出现问题不知道用什么进行测试。

网友A:
有编码器吗?没有的话就不是伺服电机而是直流电机。

网友B:
步进马达还是伺服马达都没有碳刷

网友C:
有碳刷的应该是直流电机或者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D:
赞同!
引用 网友C:
有碳刷的应该是直流电机或者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E:
一般步进马达至少得4线吧,伺服马达得3线,你的是几线的呢?2线的话应该是直流伺服马达

网友F(2010-03-02):
应该是直流有刷伺服,最好能上图片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