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求助!求助!小弟初学组态王,目前想解决这一一个问题:对于一个I/O变量,我想求这个变量在过去一个小时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和平均值。请问用组态王能最得到吗?万分感谢!!!!

网友A:
把求最大值和最小值,和平均值任务放在PLC里做,组态王用来显示结果

网友B:
呵呵,楼上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简直就是瞎扯淡..

PLC 如果能记录的话,还要组态王做甚? 两小时有10万个数据,PLC 存到什么地方??

组态王有个历史数据曲线, 楼主可以使用这个控件. 然后同过历史数据查询.再调出来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简直就是瞎扯淡..

 PLC 如果能记录的话,还要组态王做甚? 两小时有10万个数据,PLC 存到什么地方??

 组态王有个历史数据曲线, 楼主可以使用这个控件. 然后同过历史数据查询.再调出来就OK了..

楼主也没说,变量的变化周期啊,用普通的比较法求最大值、最小值,还是能行的通的

网友C:
使用VB脚本可以实现任何运算

网友D:
关于求最值的问题
对于数据量很大的应用,如果要求最值及均值,最好的方式是使用关系数据库;
如果使用组态软件自带的历史库有两种方式:
1、曲线法:将时段内数据生成曲线,使用曲线函数获取;
2、遍历法:查出时段内所有数据,通过循环脚本使用冒泡法来找到最值,这种方式使用紫金桥组态软件很容易实现。

网友E(2010-03-04):
用VB都可以做了。

网友F:
建个access数据库,用查询命令

网友G(2010-04-15):
这数据存储到SQL数据里。
再写一个存储过程。计算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然后再组态王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