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 接法

楼主(2009-12-12):
我们单位供热房自动加压用的电接点压力表  以前的接法只用了一个中间继电器  后来找了个师傅换了   要用两个   各位师傅帮忙给这两种接法

网友A:
这跟你中间继电器干什么有关系,你还是交代清楚了吧

网友B:
用一个继电器只能控制一个压力并且继电器动作频繁,容易发生故障。
用两个继电器可以控制压力在一个范围内变动,而且故障率低。
线路很简单。

网友C:
用两个继电器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继电器可靠。

网友E:
压力表 有两个低 高压节点  用两个中间继电器 可以有效地控制 在他的高低范围内  而一个智能控制高压节点节点频繁吸合 使设备也会频繁启动!!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一般有两个触点,最低压力是常闭点,最高压力是常开点,分别串两个继电器的线圈啊,并实现报警

网友G:
这个东西在接线盖上应该有接线图。只不过是一个高压接点和低压接点。会电气基础应该不难

网友H:
打开压力表的接线盒的盖子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I:
上面的图应该能够满足要求的

楼主:
谢谢了 长知识了

网友J:
这个图设计的很好

网友K(2010-01-22):
用两个继电器可防止触点及继电器的抖动减少电接点压力表的损坏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两个继电器可防止触点及继电器的抖动减少电接点压力表的损坏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M:
如果压力不稳的话.在上限或者下限时会出现接触器狂跳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