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求助

楼主(2009-12-12):
是不是只要控制湿度在90%以下(不考虑温度),就不会发生结露现象了?

网友A:
正规厂家的设备使用说明应该有这样的曲线图,来标明温度与湿度的对应关系

网友B:
温度太低也不行的。

网友C:
n无论湿度多大
你如果温度突降也是不行的
只能说尽量抗结露
有的进口产品有专门抗结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