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西门子s7-200plc如果要提供dcs接口,该怎么留?是否直接用编程口就行?s7-300呢?初次接触此类问题,请各高手尽可能帮助,谢谢!

网友A:
留下钱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DCS是通过以太网,那么你需要花钱去买以太网通讯模块,如果是DP或者其他总线类型,你仍然需要购买对应的模块或者转换器,对于S7-300也是如此,所以,在你无法预料DCS的总线类型前,留下钱是最为稳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钱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DCS是通过以太网,那么你需要花钱去买以太网通讯模块,如果是DP或者其他总线类型,你仍然需要购买对应的模块或者转换器,对于S7-300也是如此,所以,在你无法预料DCS的总线类型前,留下钱是最为稳妥
dcs串口支持modbus,也必须购买对应的模块或传感器吗?

网友B:
二楼回复的有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