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2):
高频感应电源!!!
硅芯炉(拉制硅芯)所用的高频电源

故障如下:
开机时加热时,调节功率,阳极电压可以正常上升,升到4.5千伏以上都没问题,但是同时阳极电流到0.2A左右就停滞不前了,甚至回零!
我检查了一下电气柜,槽路电容没有漏水的痕迹,因为以前出现这种情况多是水冷电容击穿漏水,比较明显,这次没有出现,我把每个电容测量了一下,电容值都正常
其他也没检查出什么点火放电或元器件损坏的地方,查了一天也不知哪个造成的!!
现在很急!因为领导催着设备抓紧开起来!!

求助各位高工师傅!!帮帮我吧!!!!
高频这方面我不是太懂,不知咋回事,无从下手!!!
感谢!!!!!

网友A:
水压是否正常你检查了没有呢?

有没有水呢?

楼主:
水压正常的,没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磁棒?
您的意思是负载?
没问题,工作线圈我也用酒精擦拭了

网友A:
调节开关呢?你在操作台上试下。调节开关是否是好的。。
           然后去试电柜上的调节开关?

网友A:
可控硅你查了没有。。还有板子有没有显示什么代码没有。。。板子电源24V
是否常。。

楼主:
调节开关也是好的,因为阳极电压可以正常正常调节,后来我也测量了调节电阻器,是完好的

网友A:
你QQ
 我加你。

楼主:
欢迎各位朋友讨论!!多谢啦!!!

楼主:
还有新的问题,后来我换了一块电路板(功率调整器上的)
结果一开加热,还没来得及调节功率呢,阳极电压就嗖一下生多高,我没敢开,就赶紧停掉了
真是祸不单行啊!

网友B:
0.2A的电流指示,不是实际值,虚的,应该是无电流;可能原因1.空气开关未合上(NO),或空气开关接触不好.2.后脚踏开关接触不良 3.频率自动跟踪失败(非故障)4.感应圈短路5.感应圈接头处接触不良6.机内接插件松动或骡钉松动

楼主:
楼上的朋友的,除了第六点没检查彻底外,其余的都排除了
我把那些比较明显的还有动过的电路板上的螺定插脚都紧固了,包括地线等等
哎呀,一天都没查出来,而且刚开电压就这么高搞得我也不敢开了,哎
真是郁闷啊
非常想知道到底咋整啊
不知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C:
这样光说不行,你需要吧设备的电气图传上来,这样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D:
一般出现这种问题,一炉体对地打火,二电容对地短接,

网友E:
阳极电压上去了说明,调压装置没事,个人感觉关键在于振荡电路的输出及反馈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你不在群里说了吗,还想听下文了,就没反映了~!

楼主:
公司的高频经常出问题,并且摸不着头脑
最经常的就是开启加热后调节,阳极电压正常,阳极电流却没有,或是很小,0.3A以下,或者电流波动

楼主:
设备工作的顺序一般是送上电源,(水基本都是通着的,不关),把电子管灯丝打开,三分钟后自动切换到全压状态,然后就可以开加热了,把工件放在工作线圈中调节功率,慢慢的工件就发热融化了

网友E:
你说的工艺我知道,问题是你的设备是电子管的还是固态的

网友E:
哦是电子管的啊,从你的现象看是没起振,可能的现象1、槽路电容短路,不能完成震荡。2、输出断路,这样相当于没有负载使反馈信号太小,不能起振。3、反馈回路断路,使栅极没有正反馈不能维持震荡。

网友E:
还有一点,电子管损坏

网友F:
看看感应线圈的连接头有松动,尤其是水管里头的连接。

楼主:
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啦!!
抱歉,这么久才回复大家
原因是槽路电容被击穿了,虽然电容值还是好的
电容上面有一点很微小的打火的痕迹,换了电容就OK啦,电流电压都正常了
朋友们说的对,怪我检查的不彻底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以后还有问题要请教大家的!

网友E:
呵呵,电容有时的确不好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