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CPM1A

楼主(2009-12-12):
我有个CPM1A的PLC.我现在想利用它学习编程知识。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我还需要什么辅助元件啊?要经济实惠。电脑有了是USB接口的。

网友A:
与接触器继电器电路一样,街上输入输出元件试一下

网友B:
编程电缆,编程软件,还要一些开关,继电器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C:
呵呵;有PLC,配软件及USB编程电缆就可以连机;

网友D:
软件及USB编程电缆。

网友E:
还要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C:
呵呵;USB驱动一般对应的USB电缆都有配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还想知道买什么样的编程电缆实惠、价格多少、在网上哪里买是安全的。
  还有USB驱动是要买的吗?

网友F:
USB-CIF02欧姆龙PLC编程电缆连接,USB驱动不用买,随电缆带

网友G:
最好找个懂得买  呵呵
价格是个因素

网友H:
看来还是还串口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