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2-12):
主题:求教

我有一台S7-200CN CPU224 CN 6ES7 214-1AD23-OXB8的PLC,求教看那个版本的系统手册好。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多少钱

网友A:
我有三个版本的。。留下邮箱吧...
我邮给你...

网友B:
还有一个北航出版的《S7200深入浅出》比较好

网友C(2010-01-12):
应该说都可以,区别不大,就是怎么设定成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D:
北航出版的《S7200深入浅出》

网友E:
200的系统手册吧,看例程,研究例程的时候,就把前面的指令详细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