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惑

楼主(2009-12-13):
各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我几天突发奇想,一个最简单的自保控制,如果启动按钮只有常闭点的话,要怎样修改才能完成自保控制能?如图中的1为常闭点。。。想了半天也没弄出来。。。请教中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如果是在继电器按制电路中,可能要再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C:
跟3楼想法一样。可你这样做很无聊哦!

楼主:
谢谢哈。。,已经解决了。。
一会画图在上哈

网友D:
就是没有辅助触头也可以做到自保!

网友D:
呵呵,我误会了楼主的意思,以为是说没有常开辅助触头的接触器怎么自锁。

楼主:
上图
图1

楼主:
图2
图2

楼主:
最终方案
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网友E:
你不说只有常闭吗?咋有常开触点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经验丰富的师傅,我几天突发奇想,一个最简单的自保控制,如果启动按钮只有常闭点的话,要怎样修改才能完成自保控制能?如图中的1为常闭点。。。想了半天也没弄出来。。。请教中

楼主:
现在详细说明一下:
有两个长闭点,当着两个常闭点其中的一个断开时,使报警喇叭响,复位按钮停止响。。
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启停保电路,一开始走了弯路了,看最终图很简单的。。
按图说话,一开始通电,报警会响的,按复位停止响,以后正常。。。

网友F:
你这样有意思吗?
做实验还可以,实际应用的话够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误会了楼主的意思,以为是说没有常开辅助触头的接触器怎么自锁。
这样用不符合安全要求吧

网友H:
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有意思吗?
做实验还可以,实际应用的话够呛!
当然有意思了,我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了,那两个故障点只有常闭点没有常开点,只能这样了呀。。
你说呢?

网友I:
如果你这样改,就不是你开始说的“启动按钮只有常闭点”条件了。

网友D:
我也觉得不太妥当,只是一时应急。
但事实上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你觉得呢?

楼主:
最近忙于工作,刚有时间上来。也许是我一开始描叙得不清吧,现详细说明。。。
有两对对射的红外报警器,只有常闭点,现做一个控制回路,使其能使报警喇叭实现报警功能,即当有物体隔断报警器时报警喇叭响,复位按钮复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