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S7 300 PROFIBUS-DP连接3个ET200S组成的网络.终端电阻开关是不是CPU那端DP头和最后一个站DP头开关要打到开的位置?

网友A:
如果S7-300 CPU模板做为PROFIBUS-DP的起点, 那么CPU模板那端DP插头要打到"ON", 最后一个ET200S站DP插头要打到"O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7 300 PROFIBUS-DP连接3个ET200S组成的网络.终端电阻开关是不是CPU那端DP头和最后一个站DP头开关要打到开的位置?
是,两端的位置拨到ON。

楼主:
谢谢!我的CPU是315-2DP,第一个口MPI接触摸屏MP277,第二个口DP连接3个ET200S组成的网络,

网友C:
有二个BUS线,即并联的打到OFF,只有一条“BUS”线的打到“ON”。

网友D:
原则是首未打到ON中间的全部在OFF位置.

楼主:
我已经组态了3个ET200S组成的网络,但是有二个ET200S还没有安装,可不可以先对前面模块的模块进行调试?因CPUW会提示出错.

网友A:
可以对已经安装好的ET200S站的信号进行调试, 但是Profibus网络终点的ET200S现在必须拨在"ON". 等另外二个ET200S有安装完毕, 再接入到当前的Profibus网络.

在PLC程序中, 要添加: 诊断中断组织块OB82, OB85, OB86 ; 编程故障组织块OB121; I/O访问故障组织块OB122 . 否则, 很可能会有CPU停机的问题.

网友E:
屏也用DP不是更好,两头的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