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假如30KW的负载,要用互感谢器多大的,是怎样计算的,求路过的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A:
如果是单相负荷38KW的电流是170A左右,如果是三相负荷38KW是76A左右,
电流互感器的选择是按负荷电流选配的,170A应该选用150--200/5的互感器,76A应该选用75--100/5的互感器。
200除以5=40倍、  100除以5=20倍。

网友B:
现在变比1的互感器多的是

楼主:
多谢大哥了

网友C:
言多智广啊,技术交流

网友D:
没明白变比是一的啥意思,能给解释一下吗,学习学习。

网友E:
你选5:200的互感器就可以了。读数的话,你自己数数就可以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