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9-12-13):
欧姆龙变频器,单相的
现在手上有两台单相电机60W(要调速)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用变频器调速
不知道可不可取

网友A:
可以的啦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吧

楼主:
要是可以的话怎么接线啊
还要不要移相电容。还是把三相知接接到两个绕组上

网友C:
带电容的是不行的;

网友D: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是不可取的!
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有的单相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是配套的,比如:日本东方的小型单相电机他就可以调速,国产的也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一部分的资料。
另:我不是什么销售人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是不可取的!
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有的单相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是配套的,比如:日本东方的小型单相电机他就可以调速,国产的也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一部分的资料。
另:我不是什么销售人员!

呵呵,怕什么啊

网友F:
没用过,楼主有把握再试啊

网友G:
用可调电抗器。

网友H:
不可以吧。单相变频器输出好像是三相220V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是不可取的!
 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有的单相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是配套的,比如:日本东方的小型单相电机他就可以调速,国产的也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一部分的资料。
 另:我不是什么销售人员!

呵呵,怕什么啊
 就是,怕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是不可取的!
  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有的单相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是配套的,比如:日本东方的小型单相电机他就可以调速,国产的也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一部分的资料。
  另:我不是什么销售人员!

呵呵,怕什么啊
  就是,怕什么

要不炸电机电容,要不损坏变频器。
电机移相电容在变频器输出的高谐波电压中会有好戏看的。
等着看好戏吧!

网友C:
呵呵;有些厂家有生产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功率比较小的;

楼主:
今天去看了一下 没有接电容的
他带8台40W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去看了一下 没有接电容的
他带8台40W的电机

自己看以下,电极是三相220V的,不是你所说的单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