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12-13):
安川变频器G7系列的制动单元怎样辨别其好坏?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建议咨询客服,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http://www.yaskawa.com.cn/

网友B:
鉴别制动单元的好坏,首先要监控直流母线的电压,把电机工作于空载的最高转速以后,将给定阶跃为0,在母线电压迅速上升的时候,超过680V,制动单元必须要打开工作,否则就有问题了,而空载的运行状态,直流母线电压在550V左右时,制动单元是闭锁状态,不工作。否则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