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现场使用两台MM430,平时BOP-2都可以取下来。现在但是不知道什么参数改动了,取下BOP-2驱动自动停车。注意:p0700==2。外都端子命令。并且发现停车后,我装会BOP-2,按启动按钮又启动了风机。不是外部端子有效吗??
还望大侠指教。急切!!!

网友A:
呵呵,那就格式化参数,从新设置吧。另外,你的BOP面板为什么总要装来卸去的呢?这样就不太好,BOP的插头座会接触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就格式化参数,从新设置吧。另外,你的BOP面板为什么总要装来屑去的呢?这样就不太好,BOP的插头座会接触不好的。
现场不是每台变频器都有BOP面板的,要是要钱

网友B:
西门子MM系列的,参数设置好,端子启动运行,有无BOP面板都是一样的,变频器有问题了

楼主:
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控制BOP-2?屏蔽了外部端子命令有效?
还望大侠们再考虑!!

网友A:
P700=2;P1000=2。

网友C:
OFF1   端子5 (DINI 低电平)附加设定值P0700--P0708

网友D(2010-01-12):
可能是楼主为了节约成本吧

网友E:
BOP还不是太贵吧,呵呵不行你搞个AOP这个高级点,

网友F:
p718改成0,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上电后在手动设置。手动是可以通过BOP-2操作的

网友F:
更正9楼上的,M430只能用bop-2面板!bop,aop是M420和M440上用的

网友E:
BOP取下停车,没有遇到过,就是P700=1也不会停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