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服装厂小车间,电表箱出来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16平方的铝芯。

三相用电的有30台0.37的三相电机,一台蒸气发生器10KW,共20左右千瓦。

单相用电的有30台500W的单相电机(电脑缝纫机,实际平均至多150W),10台1.5匹的空调,和一些日光灯,估计15左右千瓦。

以前单相电是从我家里的电表另外拉过去的,随着用电的增加,电表安培数不够用了。我想把全部线接到三相表里,因当怎么接,怎
么安装漏电保护器。

多谢看帖的各位。

网友A:
你这样啊,你可以每相都安一个电表。用三个电表,三个电流互感器就行。你不想这样也能用一块三相电表配上电流互感器,但是你这样就的把负荷均开,三相电流一样了不然就少走下点电了

网友B:
装一个三相电表就可以了,单相电平均分配一下,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

楼主:
三相电表是供电部门装好的,一动就要花时间和金钱,不想动。

如果把单相电器平均分三路,再加上三相一路,一个小车间弄四路线,排线上要注意些什么?

坛里看到三相四线中的零线不能接断路器,这样的话,单相线路的漏电保护器没法安装了?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或者装三个单相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或者装三个单相漏电保护器

总装一个三相四线保护器,一旦有个小问题,全厂停电停工,感觉不可行。

一相装一只保护器,万一只跳了其中一只,那三相的电机不是在二相工作了吗?另外,如果不断零线,跳了一只保护器,没跳电的二路单相电器是不是相当于串在380V上工作?

网友D:
单相负载直接挂在三相开关上不就完了

网友E:
总开关不要装漏保护的,一但有漏电全厂都跳了。还是装一个三相空气开关好,最好电流大点,后面可以再分装两个三相漏电开关,一个用来控制三相的,再一个用来控制单相的。
         控制单相的把三相电流分配好。

网友F:
如果这样的话,三相电的漏极怎么办

网友G:
只有装一个三相电表就可以了,单相电平均分配一下做到三相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开关不要装漏保护的,一但有漏电全厂都跳了。还是装一个三相空气开关好,最好电流大点,后面可以再分装两个三相漏电开关,一个用来控制三相的,再一个用来控制单相的。
          控制单相的把三相电流分配好。

 这样比较可行。

漏电开关出来后,直接四根线一起出去,还是分三路分别配零线?我不是电工,怕范低级错误。

实际使用中,所有的单相电器,还是要分按开关控制的,有时只关掉空调,有时要不用电机器只用日光灯。

比起以前只有单相的时候,感觉很复杂的,怕一个失误把机器全烧了。

网友H:
我觉得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在把三相负荷尽量的分配均匀前提下,装个总开关,然后再根据实际的用途分装漏电保护即可。

网友I: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讨论的不算完了······一个总断路器,再分出断路器,单相的每相一个断路器,不就完了。(不过还要看具体每相负载尽可能平衡)  .一共才多大电流,用三相四线直通表就行。

网友J:
同意13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讨论的不算完了······一个总断路器,再分出断路器,单相的每相一个断路器,不就完了。(不过还要看具体每相负载尽可能平衡)  .一共才多大电流,用三相四线直通表就行。

我想这样接不知道行不行的,多问一下,我怕范规出事故。

三相的接漏电断路器一路,

单相的,每相分别与一根零线接2P的漏电断路器,分三路。

网友K:
最好是找专业电工安装一下就OK了!一点小事说个没完

网友L: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动干戈去整改呢,把从你家接出去的单相线路中的10个1.5P空调接分别到工厂3相线路中去,每路安装单相漏电。把单相用电大户转到3相上去,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当然了,从3相线上接的空调漏电保护器,必须跳过3相漏电保护,并行连接,包括零线。

网友M:
只要装一个三相四线的电表就可以了,单相电平均分配一下做到三相平衡。

网友N:
你在总开关下面分装三个单相漏电保护器,再装一个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把总开关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O:
分装漏电保护即可

网友P:
装个3线四线电表,带互感器的
装个总开关
在每路装开关,用表量一下,调整负载

网友Q:
这个可以在论坛查询下,这样的问题有很多解决的方案,呵呵,

网友R:
太简单了,总电源接电表,电表出来接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然后分别到每台设备,每台设备再装三、单相漏电断路器,这样的话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