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一个电气方面绝难的疑问求助各位高手
我们厂安装了一台三相电动机节电器,安装前后的电流减少了20%,电压没有什么变化,功率因素由原来的0.70提高到0.9左右,有功不变,负载也稳定,开机时间固定,可是为什么在电表上面没有显示出节电效果了?求各位高手解疑。注:,变压器是80KVA,电表有3个有功,一个无功,安装节电器前后每天耗电有功表没有多大变化,无功就减少了80%,这样算有节电效果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安上电容柜了。算省电了,提高里你的无功了,你的无功就减少了,你这样电业局就不回罚你无功的款了。相反他还给你奖励了。按你以前是不是老给罚款啊?

网友B:
应该是节电了,无功减少了,有功应该显示出来的!

网友C:
投上无功补偿,应该能看见负载电流是下降的

网友D:
无功损耗

网友E:
减少了无功,也同时降低了线损,线损也是有功.如果在电机端或控制柜端挂电表,只看到电流下降,看不出有功功率的下降,但在高压计量侧,如果是单机单机测量,应该也能看出一点节电效果,约5%左右.看高压侧总表,则不显著.另外,除线损降低以外,供电变压器的损耗也相应降低,其实还有一些不易测量,不易看到的好处.
安装无功补偿装置后,也有坏处,电容投切电流造成电压尖峰和电流浪涌,对设备绝缘的要求有所提高.
看不出有功功率的下降,这个节能设备,可能也就是电容补偿柜了.如果是别的节能设备,只要电动机不是满载,总能看出或高或低的有功节电效果来.

楼主:
现实是:对比安装前后,无功表是每天的读数是减少了很多,但是三个有功表每天的读数没有多大的变化啊,每天设备的负荷和开机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F:
你的利率电费少了,就相当于节电了。

楼主:
变压器是80KVA的,没有力率调整费的

网友G:
电容投切电流造成电压尖峰和电流浪涌。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G:
如果供电部门没有对你的无功减少进行奖励,那你就是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等于不节电。
相反,你增加了投入,反倒是......

网友H:
总的来说还是节了电

网友I:
降低的只是无功损耗,相应的线损也降低了,由于导线的电阻很小,因此有功电度数的减小很难看出来。有效果但不明显,不如直接用无功补偿算了。

网友J:
节电器的作用是补偿线路上的损耗,也就是无功补偿,你电表测的是有功,这本就是两回事,在你的表上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K:
你光看表不能说明问题。一定要看供电公司的电费单。你才能确定是否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