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欧姆龙CPM1A的编程电缆哪里有啊,请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需要购买CQM1-CIF02。

网友B:
如果你要买电缆的话,找欧姆龙代理商,在网上应该能找到好多代理商

网友C:
呵呵,编程电缆是硬件

网友D:
这样的编程电缆,淘宝网上多的是。又便易、又好用,10几块一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编程电缆,淘宝网上多的是。又便易、又好用,10几块一条

呵呵;前面那个铁头旧的就要几十元,不知这十几元是如何来的;

网友E:
PLC换成CPM2A的电缆也许上面说的价格可以买到;

网友F:
淘宝网还有免费送的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