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9-12-13):
请问高手们,我用的是三菱GX  Develper8.0带仿真功能的编程软件,可是每次编完后用仿真功能测试完程序后,在想修改程序就不行了吗,光标一直是实心兰色方框,请问怎么样才能继续修改程序呢?谢谢你们

网友A:
仿真退出来后事读出模式,改成写入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仿真相当于模拟把PLC程序写入;所以应当先退出;更改后再模拟;

网友C:
对,要退出程序才能修改.

楼主:
可我退出来以后,还是不行呀

楼主:
在请问一下, 为什么在监视的时候,只能从X1开始,其它的就监视不到呢,要想查看全部程序的运行过程,应该怎么样操作呢,谢谢

网友D:
应该是你退出后,没有的选择写入模式的原因吧!祝 你顺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退出后,没有的选择写入模式的原因吧!祝 你顺利!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