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3):
我们的电气控制柜的照明时用三相电的一根相线和地线组成的220V,这样能行吗?为什么?
零线能当地线用吗?地线能当零线用吗?

网友A:
不能,这样做的话有可能在线路上有接地的情况的时候,会造成烧设备的情况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线路是三相四线的还是三相五线的了,五线的不能混用,4线的没办法只能混用了~!

网友C:
不能混在一起用,必须分开.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看你线路做的好与不好,在没办法再做接地线、而线路上没装漏保,没电子装置、又能保证零线不可能断的,情况下,还是能用的

网友E:
接地的话题很重要。
控制系统中,考虑到供电的状况,PLC一般不接地。

网友F:
最好不要混用,在没办法的时候,暂用一下应该没多少关系,有漏电保护的线路不能使用,用了不能合闸。

网友G:
可以是可以但是建议你不要那样用

网友H:
可以应急,但不能长期使用,并且要使接地线强度足够,接触良好。不然的话设备外部容易带电。

网友I:
地线和零线是绝对禁止互用的,你实在没有地线的话就不要接地,如果互用,一旦主零线断开或设备漏电,你就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J:
安全第一啊!

网友K:
支持11楼的观点

网友L:
看是 什么系统的 。

网友M(2010-01-13):
现在三相五线的不多,三相四线的多。有好多工工况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N:
看你是什么系统了,要是TN-C系统的话就可义的。是TN-S系统就不能了。最好是不用。没办法了在说。

网友O:
用是没有问题,就怕出问题,电路这个东西很奇怪的,

网友P:
同意3楼、17楼等的说法,要搞清楚是哪种系统,是公用变压器还是专用变压器。
   如果是三相四线的TN-C系统,则其中性线和地线是共用的,采用保护接零,但接地和接零不可混用。公用变压器,不允许保护接零,以防零线断裂带来的危害、及可能的接零 接地混用。以前采用TN-C系统的居民住宅,则电器的外壳、不接保护线。
   若是俗称三相五线的TN-S系统,则零线和地线,在变电所后就必须严格分开,地线不可作零线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线路是三相四线的还是三相五线的了,五线的不能混用,4线的没办法只能混用了~!
有很多配电柜没有地线,只能混用

网友R:
严格讲,不能

网友S:
不行。希望注意一下TN---C TN---S TN---C---S这三种电路。

网友T(2010-03-01):
肯定不可以的呀,这样干扰会很厉害的

网友U:
我同意22楼的说法,因为不同的系统接法是不同的,如公变和专变等等,查下有关变送电的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