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求助

楼主(2009-12-14):
一个直流电源的过道台车 工作电压空载时40-50V 启动时29V原来是继电器拖动老是坏 现在想用西门子LOGODC24 V 改造
问题是我买了3个DC -DC 电源模块都坏了郁闷 要怎么样子的才能好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DC-DC直接用个开关电源不行吗?

网友B:
用24V的开关电源。

楼主:
直接用开关电源?怎么用没有交流电源啊 只有直流55-30V的电源我只知道有DC -DC 模块电源啊

网友C:
继电器为什么总是坏,是不是考虑一下分压啊

网友A:
你负载带什么?要求多大电流

楼主:
是一个过道台车 电从钢轨上取出来的是直流的
原来是继电器拖动我现在要改成PLC自动的用遥控器这样不要人跟着走了 可以三地控制

网友D:
用开关电源,输入85~230V的那种。开关电源内部有整流电路,可以输入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