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CP1H PLC  内存中的  CIO   A   T    A    IR   D   DR  TK    H    W  是什么意思,模拟量编辑FLT(452) 16位到浮点数   202  源字   D 400 结果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202 要放到D400里, 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你难道连手册也不看?

网友A:
查看CP1H系列操作手册第4章节,IO存储器与分配。手册编号:W450-CN5-02

关于浮点数指令,参考CP1H编程手册的3-298页。

202是你PLC的202通道,内置的模拟量输入通道。

为什么要将202放入D400中?是要将你的模拟量采集值转换为浮点数以提高精度。

网友B:
简单的东西还是要自己看,不能靠别人手把手教。

网友C:
多研究研究编程手册。

网友D:
欧姆龙的PLC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小弟刚接触,还不懂,请不要见怪,非常感谢楼上给的手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