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请教大师们,台达-B机5.5KW的,运行一会停机再起动,电机抖动为什么?无故障显示。停电一段时间又可运转,运转一会又这样如何修?不停机没问题,一停机在启动就如此。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软故障

网友B:
应该检查检查变频器了,在换个频率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了,全部恢复为出厂值,然后再重新输入参数试试

网友D:
之前,每进行过,自学习吗?

楼主:
没有自学习,变频器用3,4年了,已修好,驱动坏,多谢你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了,全部恢复为出厂值,然后再重新输入参数试试

说的没错。

网友F:
如果仍有问题,可以考虑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中的滤波电容,容量减小,造成对IGBT的激励能力不足,输出电压/电流断续,电机抖动.
使用年限较长的机器,此种故障的发生率高.
当OC故障检测,是对六只IGBT模块全部检测时,电机抖动伴随报OC故障.但只检测下三臂IGBT时,当上臂IGBT导通不良时,并不能报出OC故障.

网友G:
频率过低电压不稳也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H(2017-04-08):
估计驱动电压不平衡,上管驱动电路有一只光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