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Eview MT5700T和台达 DVP-20ex的PLC通讯问题?

我之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公司最近换了触摸屏[MT5700t], PLC里面的程序以前都是已经编写好的,在不改动PLC里面程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触摸屏控制PLC?

他们之间如何通讯?

网友A:
原来触摸屏转换下不就行了
不难

楼主:
怎么转换呢?

网友B:
原来的屏是什么品牌?
PLC是不需要改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换呢?
海泰克,型号忘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转换呢?
要不你留个电话 我给你去个电话
型号是pws6a00t

网友C:
先把原来触摸屏里的变量搞清楚,然后在新的触摸屏里重新组态一个

网友B:
呵呵;HITECH程序是无法转成其它品牌的;
你需要重做屏的程序;

网友D:
更换人机,PLC的程序不需要动,人机程序从新编写.
Eview屏与HITECH屏之间的程序不能互换,只能从新编写人机画面程序.

网友E:
是的,plc的程序不需要变,但是你得读plc的程序和触摸屏的程序,以得出变量的连接和指示关系,然后重新编触摸屏的程序,把变量关联上,和画面对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