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一PLC输出模块上的点有时候全部都亮,全部都有了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1.模块,PLC主题都更换过,还是出现。
2.程序跟其余四组程序一样,肯定不是程序原因。
3.线路检查没有短路及接地。
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问题的出现呢?
多谢各位!

网友A:
很简单是主芯片里面的程序有问题
 黄石科威自控

楼主:
“很简单是主芯片里面的程序有问题”

但是我PLC主体都换过了啊??

楼主:
好像是施耐德的
由于暂时联系不到现场人员
一时不能确定是什么PLC

网友B:
我用过台达PLC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更换一个模块就好了.

网友C:
1.模块,PLC主题都更换过,还是出现。【扩展模块和CPU都更换过,就排除硬件的问题】
2.程序跟其余四组程序一样,肯定不是程序原因。【程序也跟其他的相同,就排除了程序(软件)的问题】
3.线路检查没有短路及接地。【排除接线问题】
【软硬件都排除了,是否是这台设备的外部触发条件导致此模块都有输出呢?是否检查各个输入点都正常?】

网友D:
首先,要确定PLC接输出的设备是否工作,不是,则有可能指示灯的亮度变强,影响观察

网友E:
楼主一共有四组相同的设备,为何不用其中一组运行正常的去替换试验呢?

楼主:
我也想问各位如果外围接线有问题的话会不会造成此现象的发生?

不仅是灯亮,输出所接的继电器也吸合了

PLC,输出模块换过了,还是这组有问题。

网友F:
源型?漏型?

网友G:
输出指示灯都亮了,后面的继电器本来就应该动作。说明PLC的输出触点没有故障。把PLC所有接线都拆掉,先接上电源线,再接上地线,一根COM线,再接一个输入端子,每接一根线都断电,再开机,看输出点有没有亮。做这些动作之前,不要接输出端。省的出了故障烧掉后面的设备(输出指示灯和后面的设备没关系的,只要输出点在PLC内部被激活,就会量)。正常的话,把PLC剩下的COM全接上,再开机。再一个一个接输入点,还是和原来一样,接一个开一次电。确认问题出在哪里。最好做这些动作之前,把另外一台机器的PLC拆过来。
按这样的方法,找找问题点应该很快的。

网友G:
个人感觉,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并且别的机器都OK,那很可能是PLC本身的问题,有可能你一接上电源输出就亮了,或者接上COM之后亮。尤其是程序中没有写到的输出端的指示灯都亮。还有就是接地,电源之类的问题。三菱的PLC,输出24V端子短路的话,会出现总电源指示灯闪烁的情况。建议你先把有问题的PLC交换到正常的机器上看一下。

网友H:
换个相同的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