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第一次使用东芝变频器。其中还一段故事,我们最常使用的是fuji mini变频器。主要用于设备控制中的调速。无论是从调速性能还是成本价格上说,都是一款很不错的小型变频器。但最近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代理商库存不多。而国外的生产商也是生产供应不足,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国家的对汽车行业的扶持与政策,危机对汽车行业的冲击减少了很多。与汽车有关的各行各业的经济压力,也都缓和了很多。
我们做为汽车行业的外围企业也不例外。设备供销合同接连而来,对调速变频器的需量也随之增加。而供应商那里的富士变频器也没有货期。交货期越来越近,富士变频器还是遥遥无期。这时,主管领导决定更换为东芝变频器。其实变频器的参数也都是大同小异,可是我们对其各项性能不太熟悉。加上我们对设备的联机调速的要求也很高,东芝变频器上输出的0-10v的电压信号接到我们常驻常使用的显示仪表上。但测的速度总是与仪表上的速度不能成线性关系,调来调去最终确定,是fn这个参数在做怪。将其调节到300左右的数值后,速度的线性关系才有所好转。
下表是东芝变频器部分参数设定,仅供参考。
序号
代码
设定值
功能说明
注释
1
cnod
0
端子板
电位器调节
2
fnod
2
vib频率设定模式

3
fnsl
0
输出频率

4
fn
300-310
仪表调节
将fnsl设为19,才可以看到此数值。测fm、cc之间的电压,达到10v即可。
5
acc
4-6
加速时间(s)

6
dec
4-6
减速时间(s)

7
fh
50
最大频率
根据所需频率设定
8
ul
50
上限频率
与fh一致
9
ll
0
下限频率

10
ul
50
基本频率
电源频率
11
ulu
380
基本频率电压
电源电压
12
pt
0
v/f常数

13
thr
80-100%
电机热保护等级

14
oln
5
v/f电机

15
f212
100
vib输入点2设定

16
f213
50
vib输入点2频率
与fh一致
17
f415

电机额定电流
根据电机铭牌设定(图1)
18
f417

电机额定转速
根据电机铭牌设定(图1)
19
f700

禁止修改参数设定
0:允许;1:禁止
20
f701

单位选择
0:%;1:a。

网友A:
C1S早在金融危机前就被E1S系列替代了……

网友B:
以后选变频器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