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请教各位师傅:我是刚学PLC(欧姆龙),很菜啊。不懂。想问问大家三菱的PLC和台达PLC有什么不同。编程软件,编程电缆,等。谢谢了。QQ872636116

网友A:
一个叫三菱,一个叫台达,那么大的区别~~

既然品牌都不一样了,其他也不用比了,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台达的PLC编辑软件,使用不方便,初学者,使用三菱的,会简单些

网友C:
编程思路基本都一样的,就是指令形式不一样,先学会一个,然后再对照着学

网友D:
编程方法差不多,一些指令功能不一样.
软件,编程电缆不一样.

网友E:
问的是三菱和台达的区别,学的却是欧姆龙

网友F:
指令比较相近;但电缆、软件是不能互用的;

网友G:
编程方法,指令基本差不多,

网友H:
还是三菱的好,台达的价格上有优势。

网友I:
一个是行货
一个是山寨
你说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呵呵;台达的还不能算是山寨吧;

网友J:
我用FX编过小型的顺控程序;现在在看台达PLC资料,习惯一下后,觉得其编程软件,也还好用。
台达小型PLC,使用得越来越多,不是山寨。

网友K:
就是编程指令不一样,个别功能有些差异而已

网友L:
要看用的场合在控制电路中精确度较高应选三菱,生产时用的元件就不一样,何谈质量了

网友L:
场合
要看用的场合在控制电路中精确度较高应选三菱,生产时用的元件就不一样,何谈质量了

网友M(2010-02-06):
同意11楼的观点

网友N(2013-11-09):
差不多的东西,功能没有三菱的强大。感觉像仿三菱的似的。

网友O:
台达编程手法与三菱类似,但不通用,需仔细研读各自的手册。

网友P:
三菱,台达的PLC编程指令都差不多,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