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单元(unit)、区域(area)、站群(cosole)三个在ncf组态的操作很简单,都包括两部分:名字(name)和描述(description)。
单元的名字不能超过2个字符,描述可以空,也可以写
区域的名字不能超过8个字符,描述可以空,也可以写
站群不需要写名字,描述可以空,也可以写
比较困难是对这三个抽象概念的理解。
一、单元(unit)
单元用来逻辑的划分生产过程,通常一个与一个相对独立的实际过程单元对应。比如单元可以对应一台加热炉、一个反应器、一个精馏塔等,也可以对应一个装置、一个工段。
一个单元里可以有若干个过程点,系统以单元为基础,完成过程点的报警、信息、事件及历史数据采集。am 和cm可以有自己的单元。

一条lcn网络最多有100个单元,一个区域(area)最多有 36个单元。

注意事项
(1)离线方式下,可以增加、删除或修改单元名;
(2)在线方式下,只能增加单元名,对已经建立的单元,只能修改单元描述,不能修改单元名。
二、区域(area)
area name区域作用
区域代表操作员监控过程设备的范围,它由若干个单元组成。针对某一个区域(若干个单元),操作界面是统一的一个,即形成一个区域数据库:有相同的画面、相同的操作组、相同的报警等。在装载了某一个区域的操作站上,用户无法调用另一个区域的画面、操作组,无法对属于另一个区域的单元里的过程点操作。
系统使用区域名来定义区域数据库的名字。
区域数据库提供各种标准显示、用户流程图画面、报表、报告等来支持工厂的区域监控。

一条lcn网络最多有10个区域。

三、站群(cosole)

一般把console 翻译成站群。站群是一组操作站(gus/us)及其外设(打印机、驱动器和虚拟软驱)的集合。在同一站群内的设备,可共享外设和屏幕。

1.一条lcn网络最多有10个站群;
2.一条站群最多有10个操作站。

四:单元、区域、站群之间关系

在同一个console中,不同的操作站可以装载不同的区域数据库。比如,console1中装载了区域数据库1的操作站,比较紧张或者没有满足需要的外设时,将console2中的装载了区域数据库2的操作站,更换成区域数据库1,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同一个单元,可以指定给多个区域。比如,某一pid调节器,其单元既属于区域1,又属于区域2,这样,装载了区域数据库1的操作站和装载了区域数据库2的操作站都可以对这个调节器做改变设定点、开关阀等操作。

网友A:
TPS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