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刚才匆忙发的帖子,很多问题没说清楚,补充说明一下:
我说的这个PLC是学校的实验设备,固定装在一个实验箱里(实验箱是金属外壳的),箱里除了PLC之外,就是一块电路板,但我有认真看了电路板,也只有电源部分和接线端与PLC有连接(就是L、N和地线),做的也都是较简单的实验。

第一次出现问题是这样一个电路:正反转加能耗制动,用220v接触器加220v电源时工作正常,但换成380v接触器加380v电源(三相里拉两相出来用,对不对?)时就不行了,按下停止按钮时应该是正转接触器KM1(Y1)跳起来,能耗制动那一路的接触器KM3(Y3)吸合,但实际不是这样,输出端Y1的指示灯灭了(程序正确?Y1没坏,做其他实验时Y1可以用),但KM1仍然还吸合,线圈两端有大约280v的电压,这个电压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是从哪来的。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想知道的主要还是PLC有没有分哪些型号可以用380v接触器,那些型号不能用380v接触器?

由于各种原因,我没办法直接问精通的人(虽然个人觉得这应该是常识),我原来有怀疑是那个实验箱的关系,但学校的东西,我又不好随便拆下去,我在网上找来找去,又找不到相关的说明,在这里看到了两张帖子,才想问一下,FX1N-40MR这个型号的PLC究竟可不可以直接控制380v接触器,就我所知,工厂里很多用的都是380v的接触器吧,如果这个型号的PLC可以直接接380v接触器的话,我也比较好确定原因在哪。谢谢各位帮忙!

-----------------------------------------------------------------------------------

PLC型号是FX1N-40MR,同一个电路,接220v接触器时可以正常工作,但换成380v接触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我看了使用手册,上面有提到继电器输出的外部电源ac250v,dc30v,请问PLC有没有分哪些型号可以用380v接触器,那些型号不能用380v接触器?
--------------------------------------------------
我在网上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答案,只在本论坛找到了学而优的一张帖子中说可以: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227064&star=1
但在另一张帖子,zsq1853的帖子中又说不行: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5&id=124467&replyID=846489&star=1&skin=
---------------------------------------------------
在这里诚心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针对你现有的PLC用一个较大型的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B:
你原来的220V电源没改就直接用380V的接触器?

网友C:
用PLC的输出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380V的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带的负载大的话,容易坏,换中间继电器要比换PLC内部的继电器便宜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220V电源没改就直接用380V的接触器?
估计是没改成3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220V电源没改就直接用380V的接触器?
估计是没改成380

有改,380v接触器加220v电压根本吸不住,会一直跳。
我在顶楼作了补充,谢谢各位了!

网友E:
PLC内的继电器都是按最高220V设计的,所以这个最好外加继电器;

网友F:
直接把接触器线圈接在PLC上了哇?
既然Y1都灭了,线圈却还有280V的电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Y1无法控制输出。而且输出点没有故障。
叫你们老师来就行了

网友G: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但我还是不太明白。
楼上各位能不能再解答一下:

---------------------------------------
在下面这个帖子中: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227064&star=1
9楼的回答是这样的:

2、每一个COM端都有对应管的Y输出如(FX1N-60MR-001的)COM0-Y0 、COM1-Y1、COM2-Y2-Y3、COM3-Y4-Y5-Y6-Y7.......  因为是继电器输出交直流都可以使用,每一组成可以接不同的电源 DC24、AC100 、AC220、AC380 都可以,COM端和Y之间只是继电器的常开所以电源经COM端到Y端后要接负载(电磁阀、继电器等)然后接电源的另一端。
3、不过如果电压过高建议外接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

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380v继电器究竟能不能用?还是说短时间接380v接触器还是可以的,但长时间不允许?是所有的三菱FX系列PLC都这样吗?
--------------------------------------
另外,sjqing1能不能明白说明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接触器线圈不能直接接在PLC输出端上吗?课本的接线图不就是这样画的吗?
--------------------------------------

我是heroink,为什么我昨天注册的ID今天就不能用了?回帖时提示没有发帖的权限?

网友F:
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380v继电器究竟能不能用?还是说短时间接380v接触器还是可以的,但长时间不允许?是所有的三菱FX系列PLC都这样吗?
直接把220V以上的电源接入输出端,肯定不允许的,不是有人说了吗,外部电压最大只能接受220V。PLC输出端子的导电能力是有限制的,你想想,380V设备用的电缆,少说也得1.5平方吧,plc内部的线,可能只有它的1/5,或者是印刷电路。是承受不了的。
用于驱动380V设备的线圈,一般也不采用的,工厂设备,一般都有输出中间继电器吧。还要看接触器线圈的电流类型。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