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4):
需要用到什么东西,有什么方案吗?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滑动开关是什么东东。

楼主:
就是拨动开关

网友B:
既然测试就要计数了,用个PLC控制个汽缸,带动着滑动开关来回运动

网友C:
用PLC和6位记数器2个,控制一个气缸前后动作,能够做到.我几年前做了三台薄膜开关寿命测试仪,原理差不多.

网友D:
用台PLC加个文本就可以了

网友E:
用单片机成本低

网友F:
用数显记数器也可啊

网友G:
我是用2个时间继电器组成一个脉宽可调的脉冲输出(气缸的顶出和顶回时间都可调)和一个数显计数器一个电磁阀和一个小气缸再买一个漂亮的盒子搞定。 计数器用预置的更方便。
这个是给别的公司做的,壳用的是旧的仪器壳,用的是预置计数器,待试验次数到达设定值时翁鸣器报警提示同时停止工作。最大测试次数是999999 够了吧?  对了这种我们一般都叫XXX耐久性测试仪。

网友H(2010-02-18):
9楼的方法好

网友I:
9楼,简洁有效的方法

网友J(2010-04-01):
9楼好方法

网友K:
方法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L:
9楼是高手~~

网友M:
自己用的话,一个PLC就行了。给别人用的话,再加一个计数器,或者文本显示器。碰撞频率可用模拟电位器模拟。

网友N(2011-02-16):
哈哈  都是高手 俺们学校了

网友O:
mada
用个小马达+凸轮+两个计数器搞定

网友P(2011-04-17):
最简单就是用步进电机,外加计数器就可以了,步进电机设计一个偏心圆机构

网友Q:
一个带磁环的汽缸  双向电磁阀   两个电磁感应开关 用其驱动两个小继电器做正反转按钮  使用自动正反转电路  加一个计数器控制控制线电源 用电磁继电器的常开点做计数即可  用plc   太有点 不符合实际了   使用稳定  经济便宜  让人接受   不要杀鸡用牛刀  那有点浪费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O:
用个小马达+凸轮+两个计数器搞定

呵呵呵
俄看这个思路好,结构简洁、运行可靠、定位准确、造价超低

这小哥哥是超人鸟~~~~~~~~~~~

.

一般寿命试验最好用机械式寿命比较长,气缸前后时间受气压和负载影响,气缸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