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由于是初次接触星三角转换。有个问题一直没弄懂。
就是如何接线才能保证 星 转 角时,不发生逆转?  大家现场是怎么操作的?试车吗?有其他的办法吗?

另有网友说接线错误,可能会相间短路,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电机缺相或是同相位倒是可能的。我这种看法对吗?

网友A:
试车时观察.

网友B:
只要相序正确就不会逆转.

网友C:
一般电机都是提供6个接线柱,两排,一排三个,
星接时:将其中一排的三个短接,另外三个接三相电
角接时:两排上下两两短接,形成三组,再接三相电

网友D:
相序弄对,连锁弄对就不会短路。

网友E:
你可以到商店里面买一个相序与断相保护器,这样就可以保证一直正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机都是提供6个接线柱,两排,一排三个,
星接时:将其中一排的三个短接,另外三个接三相电
角接时:两排上下两两短接,形成三组,再接三相电
问题的关健就在这里,要做到星接时的相序与角接时的相序一致,可以先画个实物接线图,再按图接线。

网友G:
用两个接触器,分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