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2-15):
变频器在电机惯性停车或走行制动过程中频繁显示过电压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处理?

网友A:
是不是制动电阻的原因,参考手册检查一下

网友B:
1. 延长降速时间
2. 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如果相差太大,建议维修
3. 负载是否平稳
4. 测量三相输入电压
5. 检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是否工作

网友C:
减速时间过短,如果要求,快速停车,可使用,急停端子,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在电机惯性停车或走行制动过程中频繁显示过电压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处理?
首先要确认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制动电阻?如果没有,也就是说没有动力制动的功能,那就要把参数P1240=1,将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使能,这样就不会出现F006的故障了。

网友D:
补充下:西门子的MM4系列变频器,在激活了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以后,可以自动控制母线电压,即使没有制动电阻,也无须去调整减速斜坡时间,它可以根据母线电压的充放电状态,自动调整减速时间,保持母线电压不超过报警的限值。

楼主:
在这学习了,谢谢各位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