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FX2N系列PLC我用了很多,但都是很一般的编程。现在根据产品需要公司要求对原产品的控制程序从新编程,具体要求是:在直流电机轴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的A、B相输入到PLC的X0、X1端,通过三菱触摸屏设定工作台行程,要求电机正传在距离设定终点200mm处减速,到达设定终点时电机换向开始反转,在距离反向行程终点200mm时减速,到达反向终点时电机换向开始正转。如此往复运行,原控制是电机轴上没有编码器,电机的减速和换向靠接近开关实现。但按现在的控制要求,编程时要用到高速计数器C、数据存储器D、运算指令、比较指令等等。过去没用过高速计数器C、数据存储器D、运算指令、比较指令等编程,不知怎样编程。在这里我恳求各位高手,能否给予帮助指教(最好是能有具体的程序)!我先衷心的谢谢大家!我的邮箱:gzdfwg@126.com

网友A:
呵呵;这个具体的程序只能重新编;

网友B:
这个不难啊,你如果不懂可以看一看三菱编程手册啊,上面有你想了解的

网友C:
化整为零,“高速计数器C、数据存储器D、运算指令、比较指令”这些编程手册中都有说明和示例的

网友D:
如果采用a。b相计数,并且在plc计数模式设置中为a,b相计数模式,那么plc自动判断运转方向,无需人为干预,如果是采用a相单相计数则要根据你的电机方向来给内部高速计数器设定计数方向,也就是设为增还是减计数。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因我没用过“高速计数器C、数据存储器D、运算指令、比较指令”,看编程手册也不明白。例如:电机正传在距离设定终点200mm处减速,到达设定终点时电机换向开始反转,怎样编程才知道电机该减速了,到达设定终点时怎样使电机反转。编程时只用一个高速计数器如C251是否可以。希望大家能给个具体的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只有一个编码器的话,只用一个C251就行了;

网友E:
用C251 计数后现处理。比如说你这个行程中一共有1200个脉冲假设是先向左为正向这时C251的值为0,那么你先把设定值的1200个脉冲减去200脉冲去比较C251  它输出的是高速。再一路是1200的脉冲去比较C251得出的和上路互锁下组合出高低速。反向的时候也就是减记数开始。 当C251的值计到0时那么它就是反向时的终点了,要提前200个脉冲减速。 那么是用一个200去比较下C251 得的是高速 0去比较C251 得出的和上路比较组合出高低速。
这个你仔细看下区间比较指令就会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试一下,若有不明之处,再请教各位。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