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2-15):
西门子变频器440、430型对所托动的电动机进行倒转怎么弄啊,我们厂都是到电机端子线,太麻烦有哪位师傅告诉一下有简单的没有,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的是固定频率运行的话,在变频器把频率改为负值就反转了

网友B:
图片
变频器上有反转控制端子。

网友C:
好,楼上回答得很好。就是这么回事。利用变频器的控制字来进行正反向转换。无需电缆端子的操作转换。

网友D:
只是调节控制端子,然后把参数电机方向改成双向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440、430型对所托动的电动机进行倒转怎么弄啊,我们厂都是到电机端子线,太麻烦有哪位师傅告诉一下有简单的没有,谢谢了
采用开关量端子信号输入,利用变频器的控制字实现电机正反转的切换。

网友E:
对,端子接线介个开关就可以了。另外问问MM430面板如何实现反转?MM430只能用BOP-2滴。

网友F(2010-03-04):
刚烧掉一台七点五千瓦电机。换新的电机后,变频器保护。电机发热严重。运转没劲。一会就保护了。请教。

网友C:
请注意,楼上的帖子,如果没有标点符号(一个都没有的话),你读着是否很不习惯?^_^。说明,楼上的帖子,其标点符号是我加的。楼主居然一个标点符号也不给。太吝啬了。
北京正在开“两会”,据说有委员提案,教育改革,各高校自主招生,而且录取考试取消语文科目,有些“炸锅”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不纳入考核范围了,以后会否失传呐?^_^,感觉现在,搞技术的都不太会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交流或表达了呢。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楼上的问题,其实很典型,首先想到的是电机缺相或者匝间短路、对地绝缘电阻太小等问题。

网友G: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