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改变电机定子绕组能实现调速?谢谢!电动葫芦调速原理?

网友A:
能啊,实际上就是改变绕组的接法,达到改变电机级数的目的。

网友B:
汗,不能,电机的极数是设计定好了的,要想调速的话就要改变频率(电机定了,极数就定了)电动葫芦的调速一个是变频,一个就是多速电机

网友C:
改变电机定子绕组能实现调速?------电机要求是多极电机,如2/4极电机。
电动葫芦调速原理------须通过控制装置调节电机转速。如用交流变频,定子调压等方式。

网友D:
支持我相信你能行

网友E:
你说的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呀?如果是直流就可以交流不可以

网友F:
请教:现在的微型电动葫芦可不可以用在农村你吊装粮食啊

网友F:
用在农村里吊装粮食

网友G(2011-06-28):
电动葫芦调速原理?

网友H(2011-09-29):
也来学习学习~~!!! 环链葫芦知识

网友I(2013-06-22):
回复 网友F:
不能!起热太快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