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5):
板子型号 SL1S 30MR-B
板子的CPU印的是FX0S-V2-203
上面图片该选那个啊

网友A:
这些都是国内仿制的;你还是与国内仿制厂商咨询吧;

网友B:
这些都是国内仿制的,感觉不是很成熟,我建议最好不要用。我用过两次,因为是小机台,老板舍不得用三菱机,就用这些东西来装,一台是编好程,试好机就停电关机,第二天开电就开不了机,一查是里面的程序丢了,只好再编,过了不到一个月,程序又丢了。另一台经常无缘无故做到一半又从头来,或是停机状态下自动开机,或是开机状态下自动停机

网友C:
你试一试东森的PLC

网友D:
板子的CPU印的是FX0S  那就选第1个吧。

网友E:
看样子要选第一个了